请教:现场PLC故障问题

楼主(2006-05-05):
     我今天上班中发现有一台(MITSUBISHI,型号:MELSECFX2N-128MR)PLC输入部分
中的某个端点,信号指示等亮, 而输出端点没有电压输出,请问这是何问题,
   还得请教各位朋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三菱的端子也是插接件,检查插接是否良好。原来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信号灯亮并不能说明内部点就是好的.

网友C:
检查程序和查看输出端继电器是否损坏.

网友D:
 程序没问题,查看输出端继电器是否损坏.

网友E:
输出点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输出点坏的可能性很大,PLC内部接点的原理和继电器的触头一样,如果有多余接点的话建议换一个接点,如果没有就在接头那边敲几下,这只是应对之策,一般情况下几个月内是不会发生什么情况的

网友G:
检查硬件部分,有可能是控制器内部的继电器输出故障

网友H:
   有次修过一个输出IC坏了,好象是62083,换了就好了。可以将IC拆下来,单独供电,在IC的上方通过一个2K的电阻注个5V的信号,然后检测输出端有没有输出。如果IC没坏,要么是程序有问题,要么输出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I:
在软件里监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很明显是接点也就是输出的继电器坏了。

网友K:
通讯有问题

网友L:
专业维修PLC,电话:13532995757

网友M:
输出端继电器损坏

网友N:
输出点坏,换个点输出就行了。

网友O:
MR的是继电器输出的,指示灯亮说明有程序有输出,检查1.端子排插脚是否接触良好2.检查对应的继电器触点或线圈.

网友P:
程序是有输入让该点输出吗?输入输出点是否损坏?

网友Q:
应该是输出端继电器损坏或端子接触不好

网友R:
应该是输出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S:
MELSECFX2N-128MR的输入输出都是带信号指示灯的,你所讲述的输入信号的问题,如果测量信号端不为低电平,但是信号指示灯亮,请检测该端子的输入三极管,如果输出端的信号指示灯亮,而输出无电压,先检测你的COM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更换输出继电器.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可以和我QQ:370922470交流.

网友I:
用电脑或手编器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T:
aisuifeng1@126.com

网友U(2006-06-06):
很可能接点也就是输出的继电器坏了。

网友V(2008-12-08):
可能是输出继电器坏了!

网友W:
在线监视一下,换一个备用点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X:
你输入点亮,输出点不亮,这中间还隔着程序呢,你在看一下别的输入点是否满足了输出点 亮的条件?

网友Y:
用电脑或手编器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用手编测试强制动作一下看看。

网友Z:
你这是脑筋急转弯。输出端不加外接电源,就是没电压。

网友AA:
一般来讲,PLC输出的指示灯并不能实际代表其输出接口电路是否有输出,有点是直接串接在光耦器输出后端,也有的并接在光耦合器的前端,有的是品牌的PLC输出指示灯直接由CPU管理,和接口一点关系没有。所以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AB:
是新手吧,问题描述一点不专业,这种问题你应该这样问,1,输入信号给了没有,输入对应的输出有没有动作,2\没有动作你监控PLC的程序,看看输入输出的状态,3监控看到的状态与你要求的现象是否一致,不一致在确认硬件方面的问题.

看到论坛很多人问问题都描述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实在的去研究实质的原因,很多高手就这样一笑而过了,

网友AC:
看输出点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没亮,那是输入不够程式要求的条件,没输出。

如果有亮而没输出电压,确定是点坏掉,有多余的点换个点就OK了,如果没有空的点就加个输出模块。

这里有很多好的例子,自己去看看吧    http://www.gkwtw.cn

网友W:
刘恒说得太经典了。经验很重要。

网友AD:
换个点拉,简单啊,别多想了

网友AE:
我就见过PLC输入灯亮

但是实际是没有信号的

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AF:
输入亮灯不一定有信号输入,监控一下,再看是不是输出问题

网友AG:
这种现象你可以直接给入一个输入信号,就知道毛病在输入还是输出了

网友AH(2009-02-11):
同意六楼意见,建议根据驱动元件加电阻,防再烧毁

网友AI:
先确定光电隔离元件完好,然后是输出继电器。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输入元件问题。

网友AJ:
(MITSUBISHI,型号:MELSECFX2N-48MR)写入显示“指定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ES:01808009>

网友AK:
你说的PLC型号应该是继电器输出的吧,接点可能烧了,我遇到过,在线监控吧

网友AL:
1.输入点亮,说明输入信号正常

2.监控程序,看程序中是否还有其他条件没有满足

3.检查输出触点是否正常

网友AM:
引用 网友AC:

看输出点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没亮,那是输入不够程式要求的条件,没输出。

如果有亮而没输出电压,确定是点坏掉,有多余的点换个点就OK了,如果没有空的点就加个输出模块。

这里有很多好的例子,自己去看看吧    http://www.gkwtw.cn

讲的很清楚,43楼说的也不错!

网友AN:
输出继电器坏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AL:

1.输入点亮,说明输入信号正常

2.监控程序,看程序中是否还有其他条件没有满足

3.检查输出触点是否正常

正解

网友AP:
问题没说清楚,你说的输入和输出有关系吗?输出的灯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