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急救

楼主(2006-05-05):
紧急求教:哪位大虾知道用气缸控制行程怎么控制?(就是气缸走到一半的时候要它停就停)要用到什么阀及其他元件?多谢!!!!

网友A:
求教各位同仁,在自动化控制中经常碰到接地的问题:信号线屏蔽接地,变频器接地,电机接地保护,这些接地是否可以接在一起.如果不能,应该怎么接,而且进线"三相五线"制只有一根接地线,如果就近接地,对种地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