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精确定位

楼主(2006-05-05):
我有一个项目控制一个机械动作。具体过程是:大概每秒钟(根据PLC检测生产线速度定)从PLC发出一个命令脉冲,控制一个机械轴转一周。原来使用普通电机+机械离合器方式,现在我想不改变PLC程序,直接换交流饲服系统。不知道行不行,如何选型,如何确定功率和扭矩,原来电机到机械轴传动中间有个机械离合器控制起停节拍,中间还带有传动比是2的减速链条。原来的PLC控制柜和机械控制部件距离大概30米,电机是交流2相220V,100W。
谁能帮我做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使用交流饲服系统控制器和电机距离有何限制?

网友A:
看起来象轮切的动作,如果PLC不想编程,就需要一个控制器,或者带控制功能是驱动器。

网友B:
我有一个卡,可以控制一个电机,PLC每发一个I/O信号,电机运动一次,电机运动速度,方向,圈数(或叫位置)可以任意设定,连同200W伺服一套4600元(200W伺服与100W伺服价格基本一样)。有兴趣联系我。shenyang@bj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