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厂用电问题

楼主(2006-05-05):
给某一公司做一设备,需220v交流电。可对方工程师却要求我一定要用一变压器把380v转成220v,而不让我直接从电网中获取220v,问何故,答曰:工厂其他设备都是380v,如果本设备直接取用220v的话,则本设备将有触电隐患。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说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明白怎么回事,关注中

网友B:
      是否是隔离电源变压器?

网友C:
是三相220的吧,有些设备就是这样

网友D:
请咨询池工:13380257970 他可是搞了好多年的电工的哟

网友E: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是不会发生所述的隐患的,因为我公司所有动变都是中性点接地,220的用电设备电源电工从来都是直接取用的,也一直没有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F:
没有听说过,用个隔离变压器因该安全一点,可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G:
用作隔离

网友H:
数控设备就是用这个取得220V电的,

网友I:
数控设备就是用这个取得220V电的,为了保证数控设备的安全.

网友J:
有些设备是有相序的,比如PLC电源就是用380V/220V变压器变过来的。这能保证PLC电源端的L 始终是火线,不会倒至设备因相序问题而损坏。 数控设备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K:
"没有听说过,用个隔离变压器因该安全一点,可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你老兄就连这个都没有听说过,我看你得再去进修一下电工的基础知识啦!

网友L:
控制电源通过隔离变压器对一些电子设备的抗干扰是有很大作用,对方所说的安全我认为对设备的安全考虑。

网友F: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要学的动西还有很多,包括基础知识,这个不用各位领导指示,如果能在技术问题上发言,你就是我的老师,谢谢!

网友M:
加装隔离变压器能起到一定的安全作用,但主要应该是符合设备的用电情况,日本的设备三相线电压是220V

网友N:
说到触电危险是因为那个设备的有可能是接零保护。如果这个设备的零线接入端有断路故障或者电源中性点漂移的话,就很容易引起触电事故的。
最好是使用隔离变压器,另外再接一个保护地线。

网友O: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网友P:
加装隔离变压器是对的,我们改造的设备用PLC前侧全部有隔离变压器,这是以前的教训,有变压器的设备PLC的损坏要小的多。这说明对方工程师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网友Q:
有的,三相是220V啊,日本的,电机都可以接220V/380V都可以啊..我们公司里就有这样的电机啊..多//

网友R:
PLC防干扰

网友S:
哦,知道了好多噢。

网友T:
基于安全考虑,对方工程师这样要求没有错,用一变压器作为隔离变压器来用。即使电源变压器,又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U:
是杞人忧天的说法,不是说不对,只是根本没有必要!

网友V:
同意民工观点.
触电危险是因为那个设备的有可能是接零保护。如果这个设备的零线接入端有断路故障或者电源中性点漂移的话,就很容易引起触电事故的。

网友W:
如果是因为怕触电就没必要了

网友X:
三相四线制供电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方的要求属合理。

网友O:
是不是那个公司采用的是N接地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