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坐标映射?(查了几本书也没找到)

楼主(2006-05-05):
(无正文)

网友A:
有谁解答?是不是就是虚拟轴?

楼主:
to zch7749:

虚拟轴是什么?

网友B:
是指坐标变换吗?

网友C:
你查國外PC-Based數控 我知道有鏡射 在加工台上排列相同加工件 以鏡射功能作工件座標轉換 加工相同程序

网友D:
我的理解:坐标映射就是两个坐标系的对应关系.

网友E:
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两个或几个坐标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