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会修锅炉啊!!!

楼主(2006-05-05):
各位,有谁会修锅炉吗??能不能把锅炉的工作原理和过程讲一讲!!!最近我们这里的一个锅炉不能2次点火,也就是说启动后,当达到设定温度自动停掉然后当温度降下来降到点火温度的时候它就报警!!重新复位后又可以工作~~~报警的时候控制器是一个三角箭头对着左边!!谁能告诉我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二次检测的感应器有问题啊??如果其它的地方有问题的话我想你可能一次就点不着吧,个人认为

楼主:
没问题啊!!
我把点火那一块都清洗了一遍!!
控制器都换了个新的!~!~
还是这样!!每次一到那个位置就开始报警了!~!

网友B:
说清楚,看来是燃气或燃油锅炉.

楼主:
是燃气的锅炉
小型的!!!

网友C:
      需要看是燃油还是还是燃气锅炉,就拿燃油的来说吧,点火失败通常是点火电极的位置调整的不当,也有可能是点火电极的放电端的积碳过多.此外,光电传感器(电眼)的表面被污染或损坏也有可能导致点火失败.需要了解程控器的指针停在什么位置才好做判断.

网友D:
二次检测的感应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