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哪家的好用?

楼主(2006-05-05):
请教各位大虾
PLC哪家的好用?
性价比好,
抗干扰,故障率低
易编程,编程软件易获得,中文使用说明书易获得
售后服务好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松下,AB,施耐德?

微型PLC哪家的好用?
LOGO,EASY还是其他?

网友A:
三菱\OMRON\SIEMENS;

网友B:
台达的好用
编程软件也很好用,

网友C:
西门子编程软件也更好用

网友D:
东门子还好用

网友E:
求助:我有四个AI点(4-20MA),两个AO点,要求PID控制.触摸屏显示,请问选用何种PLC.谢谢!

网友F:
还真难说!

网友G:
好用应该是西门子,但三菱的质量最好

网友H:
三菱的质量最好

网友I(2006-08-25):
个人觉得三菱的好用一点,但是质量一般

网友J:
siemens的硬件性价比可以,但是软件比较差.软件差是相对来说的,首先siemens的软件安装很慢,烦杂;step7的编程很不自由.
最好用的是modicon的,modicon是最成熟的PLC,软件好用好装,特别是FBD可以随便连接;就是硬件价格稍贵.
GE的PLC也可以,30系列有点旧,编程软件也不够爽.
AB的也行;贵.
考虑到PLC有时配套HMI,siemens的协议由于不公开,加上它自身的wincc很麻烦,使用是个问题;modicon的modbus协议最通用.其它,考虑以太网接口是趋势.
另外,PLC的仿真siemens的和modicon的都不错.
最后,最最重要--抵制日货!!!什么三菱,富士,和泉,欧姆龙,松下,统统的不要!

网友K(2009-04-09):
深圳市九天丰菱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FX1S/FX1N/FX2N"系列和“FL1S/FL1N/FL2N”系列PLC和MD204A/MD306A文本显示器.
FX1S/FX2N系列PLC的用户编程软件兼容日本三菱的FXGP_WIN-C梯形图软件。
FX1S-14MR-MD204A系列小型控制器是PLC和文本显示器二合为一。
FX1S-30MT-MD204B系列小型控制器是PLC和文本显示器二合为一。
FX1S-MD306A是新一代的文本显示器,可与当今流行各种PLC联机通信。
公司网址:www.szflyingtec.com
公司电话:0755-86147009
技术支持:13632720656
QQ: 372276783
联系人:谢镜祥

网友L:
个人觉得松下好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