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西门子PLC变量强制

楼主(2006-05-05):
请教如何在现场传感器坏的情况下使用PLC的变量强制功能以应急

楼主:
打开变量表-变量菜单显示强制变量-输入强制变量地址,开始强制
强制倒是可以,但是当要停止强制变量时却停不了,不知为何

网友A:
打开变量表,强制就可以了,停止要先断电吧,我猜的,没有试验过

楼主:
注明一下,我这边系统用了5个PLC417和一个416,通过以太网通讯,工程师站通过以太网编程,组态和监控.我是看过有关教程的,但教程上说的是单机.在停止强制时出现这样的提示框:the job was set up over a different connection and can be handed over this connection 点击OK后强制变量仍然强制,不能停止.很郁闷

网友B:
要在解锁啊!unlock force

楼主:
解锁什么意思?是再下装一遍吗?自从我强制变量以后动过变量表程序就不能在线了

网友C(2009-06-14):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盼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