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mon如何实现自锁

楼主(2006-05-05):
我用cx-program 5.0的软件编写一个常开接一个常开线圈,当常开通电后,线圈却不能自锁,哪位仁兄帮帮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例子的最好,谢谢了,可以发到zdhyjs@126.com  再次谢谢了!

网友A:
  在常开触点处,并联一个线圈常开位,问一下,你那个5.0的软件是哪里下载的

楼主:
我的是朋友给的盘。
可是我试过加线圈常开位以后,线圈得不了电,无法保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B:
在常开触点处,加一个线圈常闭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地方用了这个输出,按扫描方式,如果下面有程序让这个线圈断开,你上面看的时候是得不了电的

网友D:
是不是因为你的常开点按下时线圈闭合,拿开时线圈就掉电了呀,你可以
试一下。

网友E:
PLC运行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