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子齿轮、电机走的圈数三者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6-05-05):
求:PLC发送的脉冲、电子齿轮、电机走的圈数三者之间的关系式 还有一个131072P/REV

网友A:
电子齿轮用来设置电机(驱动器)收到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B:
如果没有电子齿轮,就要求PLC发的脉冲数与编码器一一对应,也就是频率131K的PLC可以使电机速度达到1转/秒。哈哈,对PLC很难吧,其实,对所有的系统都是一个考验,是吧。怎么办,用电子齿轮拉。就这么简单。

楼主:
谢谢沈阳老宋,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三菱伺服电机最短的加速时间是多少MS啊?

网友B:
奇怪啊,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问三菱代理商啊?

网友C:
f0*CMX/CDV=PT*N0/60

网友D:
131072P/REV是分辨率
现在J3系列的分辨率已经是26万多了

网友E(2006-06-07):
下面引用由吴风映在 2006-5-9 20:36:00 发表的内容:
  f0*CMX/CDV=PT*N0/60
--------------------------------------------------------------------------------------------

在你的公式里怎么理解脉冲和电子齿轮的关系呢?
你公式中的f0 以及no各代表什么?

网友:
fo为输入脉冲/秒(上位发来),n0为伺服电机地速度 转/分

网友F:
每秒发140K脉冲的PLC倒是不难,我的PLC还可以同时发出四轴正反转
150K或920每秒呢!QQ:450617666

网友G:
这些等式小弟看不太懂,麻烦哪位大哥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H:
脉冲数:Y 表示控制器发多少脉冲电机转多少圈(不考虑倍频,代表编码器的线数)
如果上位机给出的脉冲频率是X,则相当于F(频率指令)
F=N*P(1-S)/120=X*60*P(1-S)/(Y*120)=X*P(1-S)/(Y*2)
P:马达级数  S:电机滑差率(同步转速/电机标称额定转速)
X:脉冲指令频率
(1-s)可以标称为1,尤其对于同步马达,S可以认为不存在

根据ENCODER线数及安装位置不同,引起的速比而定
即:电机转动一圈,PG卡能接收多少脉冲,另,可以通过电子齿轮调整每个脉冲信号对应的转速

例:50HZ=X*4/(1024*2)
X=50*1024*2/4=25K

http://a.gongkong.com/vip_club/blog/blog_detail.Asp?username=yanbujin&Id=433
(博客中有介绍)

网友I:
看不明白啊

网友E:
假如我想每发十个脉冲就让电机转一圈。

齿轮的传动比是2:1(电机转两圈螺杆转一圈)以及螺杆的导程10mm,还有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P/REV。

我想传动比啊、导程这些是我的plc或者别的上位机该考虑的东西!编码器的分辨率它应该是独立工作的啊?

网友J(2009-04-06):
写的蛮好的

网友K:
电子齿轮  是哪里的?  定位模块的电子齿轮  还是 伺服放大器的电子齿轮,计算的公式都是不一样的。

131072 应该是 j2s的伺服放大器 所带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了。 就是上位机发131072个脉冲,电机转1圈。

圈数=(发的总脉冲数 / 131072)* 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