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V的奇怪现象,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05-05):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高压柜里的35KV母线排相间放电,母排间距离在500左右,
2.高压柜里有一相母排是2根2米长,8cm宽左右的铜排重叠接入真空开关进线端,两头母排连接处上下螺栓压紧,有8mm间隙,中间有2处瓷瓶处用螺栓固定在瓷瓶上.现在这2根铜排相互间放电.问题是同一相啊!~
  以上现象都在同一高压柜.而且放电造成短路的时候是在真空开关未合的时候,即母排上只有电压,没有电流.昨晚上一次放电直接造成总降22万开关冲跳.
  需要说明的是,同一电网内因为其他用电设备的关系,电网内偶尔有比较大的电压冲击.

网友A:
空气湿度过大?击穿了空气?

网友B:
由于电压非常高,当空气中有灰尘或湿度增加容易产生高压发电现象.

楼主:
如何解释同相母排间2根铜排放电?

网友C:
进行过谐波测量吗?要么是谐波,要么就是系统谐振.

楼主:
看来我要多翻翻书了!~知识太匮乏!~

网友D:
同相??
你是说同相间放电么?不太清楚

网友E:
同相放电?????,莫名其妙

网友F:
其实是该相在向空气放电,所谓同相放电是一中错觉。2根铜排相互间的空气是放电的媒介。2根铜排并排放,某种意义上是增加了铜排对外界空气的接触面积。放电的路径是 铜排--铜排之间空气--空气。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正确。要不然看干燥的天气是不是还相互放电。

网友G:
该清扫母排了,重接母排并涂导电膏.

网友H:
看清了放电的物体了?

网友I:
请您把情况说的更清楚些
请您检查是否有单相接地故障
单相接地故障时,对地电压会升高达35*1.732,会造成绝缘薄弱处放电或击穿短路
请指教

网友J:
同意李俊的看法

 该清扫母排了,重接母排并涂导电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