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氧化锌避雷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6-05-05):
今天偶然发现,在高压柜里装的氧化锌避雷器接线有点不理解.A,B,C三相,3个避雷器,从避雷器中部(腰身)引出三根线接成星形,中间那个(B相)再从底端引出一条接地线.为什么这样接?AC相为什么不引条地线,难道说要通过B相来放电吗?万一AB相或者BC相同时击穿不是要短路吗?

网友A:
用三相氧化锌避雷器装置.
一般是A,B,C三相对应相接,地线接地!

网友B:
没见过,是什么新东东?

楼主:
一楼的老师解释得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那样接?

网友C:
ABC三相对应接地的意思是说都要接地的么??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网友D(2006-10-22):
没见过,关注中,希望有高人解释

网友E:
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释
期待中

网友F(2007-04-15):
这为三相组合式避雷器,是一种新型过电压保护器,它能可靠地保护电气设备的相-相之间绝缘免受过电压的损坏,对相-地、相-相同时提供过电压保护。上面所说的其实有四个避雷器,A、C各一只,在B相有两个避雷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