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闭环反馈方式选择

楼主(2006-05-05):
  我用一四轴卡控制三个安川交流同步电机和一个直线电机,各轴均有定位要求和速度控制要求。控制卡可以接受编码器反馈信号。安川电机除了有编码器反馈之外,还有光栅反馈,直线电机只有光栅反馈。我的理解是:应该将编码器的信号反馈给驱动器,作为速度反馈信号,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即在驱动器内闭合速度环;光栅信号反馈至控制卡,作为位置反馈信号,并在控制卡内进行位置环的伺服运算,然后将模拟控制信号通过DAC输入到驱动器,作为速度给定信号。
   请问各位,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电机驱动器的电流环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控制器?希望了解的朋友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沈阳老宋,我上面提到硬件都已经购买,但是目前还没有到货。控制卡是美国PARKER ACR1505四轴控制卡,直线电机用的是荷兰的Tecnotion系列。丝杠平台用的也是PARKER的。光栅是林尼绍的。我们寻了好几家公司,最近才签下来的,但是还有后续项目要做,请问可否将贵公司的名称告诉我。
    再向您请教 :编码器送入电机放大器作速度反馈信号的话,将脉冲转换为电压信号的过程是在驱动器内部还是外部进行的?如果一个伺服系统中速度反馈和位置反馈取自不同的器件(如光栅和编码器)会不会引起冲突或者较大的误差?也许这些问题很肤浅,由于本人刚入行,还希望内行人不要见笑。

网友A:
“编码器送入电机放大器作速度反馈信号的话,将脉冲转换为电压信号的过程是在驱动器内部还是外部进行的?”
驱动器内部
“如果一个伺服系统中速度反馈和位置反馈取自不同的器件(如光栅和编码器)会不会引起冲突或者较大的误差?”
咨询你选择的控制器的供应商

网友B:
1。帮主看来是认为我在做广告,将我的回复删除拉,哈哈,其实,我是在为客户服务,PARKER 的东西在相同功能条件下一般都很贵,相信荷兰的直线电机也会一样,国外产品进入中国,除非做必要的竞争,否则,价格高低基本由形象与销量决定,大品牌,小销量,东西自然贵。我公司情况您可以登陆:www.bjservo.com网站。我是沈阳办事处的,记得上次的回复有我的邮箱地址。在发一次,shenyang@bjservo.com
2。速度反馈与位置反馈来自不同的反馈原件是很正常的一个用法,只是国内目前做运动控制系统的厂商很少提供这样的产品,就我所知,我代理的美国PMAC卡,与帮主代理的美国G什么的卡,(不好意思,忘记帮主代理的哪个该里奥怎么拼拉,帮主不要生气啊)都提供双反馈接口,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简单的控制,调整简单容易,性能一般,复杂的控制,调整难度大,但如果调整好,性能一般都会较高。如果调整不好,简单的最好。COPLEY放大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调试软件做的特别好,一般即使菜鸟只要通过软件,都能将系统调整倒一个较佳的工作状态。
3。一般讲,工控网改版后,我看不到你的邮箱,所以没有办法与你联系。如果帮主不删这个回复。你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公司地址,你需要得到必要的资料,才能具体了解你的系统如何做才是最佳的。
4。这里说一下,很多客户上工控网除拉技术探讨,很多朋友是需要选型指导的,也应该获得必要的信息,这样也可以避免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因即使不花钱,浪费的时间不一样是成本吗。所以,本着为业内朋友服务的原则,希望刘帮主不要见到有联系方式的贴子就删掉。谢谢啊。

网友A:
如果,在问题中确实提出来要大家帮忙选型,只要不是明显的胡说(比如把PCI接口的当独立式推荐),我原则上不删。如果本身提问的时候并没有关于选型的求助,删得就多一点。

网友B:
PMAC-104确实具有USB接口与串口,确实可以脱机运行,并不是象帮主想象的那样,需要工控机或PCI支持,刘帮主有点过于自信拉。

网友A:
这个,我有点傻,但是还没有傻到这个程度。而且,带PC104总线接口的PC即使到现在也不是很多,大家不都是转成USB用的么。所谓“把PCI接口的当独立式推荐”,是一位经常在这里发广告的高人,不论是什么问题,什么要求,他老人家都是力推PCI接口的四轴卡。他的帖子大概是我删得最多的。

楼主:
  论坛,沈阳老宋和刘版主的指导,真的很高兴。谢谢你们啦。在此,我表达一下我对沈阳老宋的印象,我在论坛里经常看到他回复的帖子,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从没觉得他有做广告的嫌疑,工控论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术交流和学习平台。在此,也对刘版主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另外,我还发过帖子求助同步控制的问题,有人回复叫我搜索同类型的帖子,我已经都搜过两遍了,没有发现写得非常好的,大多都是关于变频调速的,而我的系统用的是运动控制卡,我想知道如何利用(或者不用)控制卡实现速度、位置同步控制的一些原理、方法何细节。我4.29号的帖子里描叙了系统的情况。名称是“求教同步控制问题” 发帖人是litanwang,希望懂这方面知识的高手给与指点,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你真的把论坛里有关同步的东西都看了,我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可说了。
“既然决定使用PARK的ACR1505运动控制卡,那么,所有的答案都在于把PARK的ACR1505运动控制卡的手册详读三遍以后出现”这话我也说过了。
所谓原理,不过就是闭环控制。控制的精度好,自然同步效果好。

网友C:
安川的控制器MP2300带安川的伺服电机和直线电机用安川自己的通讯协议:MATROLINK .高速同步 能实现插补 电子凸轮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