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PTO控制

楼主(2006-05-05):
在S7-200的PTO控制中,如何将进行的脉冲输出在外围输入信号下终止输出?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外围输入信号时把PTO清空就OK了

网友B(2006-10-28):
请教用PTO或PWM来实现对小车的控制,深表感谢!

网友C:
次问题不难,你用pto驱动什么?用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