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5-05):
我公司使用的普传168F型11KW变频器采用PID控制,料泵用。应设置的参数10--7,经常自己改变为10--0,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大虾出面阿?

网友A:
同厂家服务联系下,登录他们的网站,由各个区域的联系人,就近联系,应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普传的机子可能稳定性差点吧,我们单位自动离心机用的几台也是经常莫名其妙的自动变参数.

网友C(2009-06-03):
普传变频器输入、输出正常,就是运行频率、运行电流做周期性的变化,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