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开关电源

楼主(2006-05-05):
本图为一开关电源,求教:R8,R12的作用;在不换变压器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输出电压;去掉R11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加大R13或减小R12,使该分压点的电位降低,输出电压将升高。(注意,该点的对地电压约为2.4V左右是不变的)
其他我就说不清了,要注意在不动开关变压器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不能提高过多,否则电路不稳定。

网友B:
R13、R14已经确定了稳压管的分压值,R12的作用相当于微调,稳压管的稳压范围可从5V开始往上调,不超过36V。R8的作用不好瞎说,因为不知U1具体的引脚功能。

网友B:
R11为稳压管提供正常的工作电流,如去掉的R11稳压管将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把R13换为10k微调,在几个电源上调试,有的能上到6.5V,有的上不了,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