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求助螺杆式空压机节能改造!

楼主(2006-05-05):
最近接手一个螺杆式空压机节能改造的项目,我计划在管网末端加装压力便送器,将其采样值作为反馈,在通过PID运算调节变频器的实际输出,机就是用单闭环控制方式。但,查阅了有关空压机工作原理的书籍得知,如果空压机的转速越低,润滑油的耗量也就越小,其润滑效果越差。由于晚辈对空压机了解太欠缺,一时想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请问哪位前辈接触过类似的项目,希望能提出宝贵的建议!晚辈先在这儿谢过了!

网友A(2006-06-05):
现在有种做法,是变频输出控制。就是先设定压力然后根据实际输出调节电机转速,使输出逐渐达到设定亚,基本上可以得到恒定输出压力,可达到节能效果。

网友B:
压缩机的润滑方式是什么样的润滑方式

网友C:
限定最小频率为30Hz左右。

网友D:
你设一个睡眠时间和频率和唤醒压力

网友E(2006-10-01):
我公司有四台250KW的复盛螺杆式空压机及三台250KW阿特拉斯螺杆式空压机,平时开四备三,其中一台经常空载,现想改一台变频控制,以便提高灵活性,那位有好的方案请发至chen81644131@yahoo.com,如果方案成熟可推荐公司申请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