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MA4017,ADMA4024,ADMA4050的组态

楼主(2006-05-06):
我用组态王作A3000过程控制实验系统,它上面采用这三个模块,请问我该怎样实现过程控制

网友A(2008-11-25):
请问adma4050模块的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请问adma4050模块的接线?

直接建立IO变量就可以了,接线按照说明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