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编程因从那里下手?

楼主(2006-05-06):
大家好!
我是一个基层的维修电工,因为在单位接触到西门子的PLC,所以想深入的了解一下,来这里有一段时间了,发现这里好象都是从专业院校出来的人,很不好意思说,但还是想问,想我这样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如何能掌握好编程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A:
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熟悉PLC的指令和基本的电气原理图的知识,就能搞PLC了

网友B:
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可是什么都不会的,都是经过学习才知道的,多学勤问,没有不好意思说,时间长了,积累的多了,您就是高手。努力 !

网友C:
别着急,慢慢来,我也是一样,让我们共同努力

网友D:
我就是搞家电维修的,现在不是一样在搞工控,只要有努力没有搞不成功的。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E:
其实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一起努力.

网友F:
对,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G:
要花一年半载的,其实也并不时太困难。

网友H:
如果你基本的控制线路都会的话,买一本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出的关于PLC的书,这本书的书名我记不起来,但是里面的写的是目前市面上用最广泛的三菱FX系列和西门子S7-200,基本指令和应用指令书上都有,自已专心看几个礼拜的书然后就是自已上机实践一下这样你就能入行了

网友I:
怎么才能实践、呀?

楼主:
谢谢大家各我支招,我一直在搞电器维修,对电路图没有问题,梯形图也可以看懂,但就是不会编程,所以要学习,但不知从那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