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高手:求助PLC软件

楼主(2006-05-06):
各位高手,我现有一台OMRON C20H二十点的PLC,不知道现有还能不能找到编程软件。哪位大侠若有的话能否赠送我一份。E-mall:longhualu@sohu.com

楼主:
哪位高手能否免费送我一个软件。

网友A(2006-09-01):
给我一份吧!我太需要了!!我的邮箱:chenp3059@sina.com

网友B:
现在连线都没了,有软件也没用

网友C:
最好用编程器。软件我有,但是你要连接的话 需要加模块。有点不值得了。

QQ 365871920

MXB1975@126.COM

网友D:
我有
Zhiming.Cheng@163.com

网友E(2006-12-28):
给我一份吧!我太需要了!!我的邮箱:yyyiii86@tom.com.com

网友F:
我有tswwll@163.com

网友C(2008-01-01):
可以232通讯的

网友G:
我没你要的,我现在用的都是C200H的

网友H:
CX—6.1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I:
主机具体型号是什么?
软件应该是L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