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无功补偿电容价格多少(380V四线4000F)

楼主(2006-05-06):
高手指点:无功补偿电容价格多少(380V四线4000F)

网友A(2006-06-12):
是高压的还是低压的。高压可以要少些。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大的电容.居然用法拉级.

网友C:
这位朋友,无功补偿的补偿单位应该是多少千乏/额定电压(Kvar/KV),国家标准补偿单位,通常是不说电容的电容量大小。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B:
一般的25千乏电容大概220uf 左右,4000f电容可能有几百吨重吧.

网友B:
纠正.25千乏电容大概在490u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