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送中零件定位

楼主(2006-05-06):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如何实现在皮带传送中使零件可以精确停留在指定位置,实现零件的位置矫正.望指教,谢了.

网友A:
要精确到什么程度?

网友B:
外接編碼器加電眼

网友C:
利用机器视觉如何?

楼主:
我所做的是零件机械视觉检测机构设计,我采用的是皮带传送,机械视觉可以实现精确定位,但是如何使一个零件停留在指定位置,位置矫正从机械的角度应该怎样设计呢,这里精确度不是很大,只要求能够使视觉检测装置识别的位置就可以了,望指教.

网友A:
"这里精确度不是很大,只要求能够使视觉检测装置识别的位置就可以了,望指教"
那么,要求是多少?还有,移动速度是多少?
传送皮带本身启动、停止的时候会不会受张力影响?传送带上的东西会不会打滑?这两个问题,在控制上能做的,只是尽量采用平滑的加减速形式,比如SIN型或者SIN平方型,或者延长加减速时间。

楼主:
谁能提供一些同步带传送的设计参数与功率算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