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接联锁?

楼主(2006-05-06):
什么是联锁,制作联锁都需要什么?怎样做?

楼主:
什么是联锁,用常规仪表(非DCS)制作联锁都需要继电器吗?怎样制作?说说好吗?

网友A:
    看工作电压和电流来确定,制作联锁都需要继电器的

楼主:
有谁能结合图给小弟讲一讲啊?谢

网友B: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网友C:
联锁可以用继电器来实现.一般看其几个动作,就选几个继电器.我用的最多就是2个继电器,控制2个动作(如:开阀,关阀),相互联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