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和PLC通信

楼主(2006-05-06):
大家各位工控的大哥大姐门,有个问题想请教,我想用VB和OMRON的PLC建立通信,利用VB去读PLC内存的数据,我给怎么编程?
各位帮补我吧
13586015697------------饿姓王

网友A:
你是用什么组态软件?我要知道你什么组态软件,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iFIX 3.0的组态软件。也是VB和PLC通信。

网友B:
如果不精通VB的话,要做VB和PLC的通信有点麻烦

网友C:
上位机VB编程要用Mscomm控件,PLC则用232通信指令。双方约定好数据格式及速率等参数,就可在程序中交换数据了。至于具体的编程方法就要靠你自已去体会了。
QQ:505122029  Email:yu-studio@163.com

网友D(2006-06-07):
你去找一下这个东西
SYSMAC CJ SeriesCommunications Commands.pdf
讲的很详细!

网友E:
找omron compolet軟體測試
我的繁體網站OMRON討論區http://ssomron.dyndns.org

网友F:
我有用DELPHI通过(以太网、串口)两协议实现过,你需要我可以将原代码传给你!注(以太网是用UDP协议,串口是RS232 SPCOMM)。
我目前自己编写的两个软体(1)、NC112位置控制。2)产量监控程序。

网友G:
不是很难,但也不简单,三线的232好像没有oncom事件

网友H:
针对OMRON全系列PLC的VB通讯原代码,读写DM区、IR区、HR区等,以及找回丢失的密码(原代码)。TEL:13636962573

网友I:
刚工作的时候也收集过这方面的资料,并编过一个试验程序,实现了通过COM口通信改变PLC的工作状态,强制置位继电器,读写数据区内存。有兴趣可以去我的博客看看 关于VB与OMRON PLC 的通信
http://cuiminfeng.bokee.com/5253130.html

网友J:
根据协议用COMMM控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