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流量计的原理说明和维护经验

楼主(2006-05-06):
我单位现使用几台大连索尼卡超声波流量计,效果很不好,有的已更换电磁流量计,但还有一台在用。从投用到现在,经常出问题,总是检测不到信号。每次把探头密封胶清干净,重新涂胶密封,好一段时间再出问题。谁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A:
解决起来很麻烦,我是超声波流量计的生产厂,方便我们可以讨论一下.01084882131-269

网友B:
  你涂的东西叫胶吗?应该叫耦合剂吧!
你的工艺管道温度是多少,应用多长时间出问题? 有兴趣可以讨论一下.zywang73@gmail.com

网友C:
大家往往被单声道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简单所迷惑!其实外卡式的的安装只不过不会破坏管道,在安装的时候精确的定位很重要,要是遇到维修的问题 最好找厂家来。当你重新将耦合剂涂上再安装上时有可能探头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另一探头不能很好的接收到超声信号。精度影响太大(本来外夹的精度都不高)。

网友D(2006-07-06):
耦合剂(硅胶)

网友E:
楼主应该把参数说的详细点,这样才能方便大家讨论。
比如:流体名称(是否是均质流体)、流体温度、流体速度、管径、安装位置(前后直管段是多少)等等。正在使用的型号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F:
超声波流量计最好不要长时间在线测量,主要原因干扰,传感器老化等造成超声波丢波而出现故障。

网友G: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超声波传感器和超声波流量计有什么区别?超声波传感器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H:
教你一个好办法,传感器中间先抹上黄苷油,然后四周用胶封上,效果不错的噢。

网友I:
可以更换插入式探头

网友I:
忘了问楼主,管径是多少?你是哪里的?

网友J:
   你可以用插入式的超声波流量计啊

网友K:
首先要说的是你使用的是国产的品牌要求不能太高,另外一个是用的单声道的产品,还能指望她很高的精度吗,所以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最适合自己的产品,我一般选择的是科隆公司的产品.质量好 售后也不错 有机会交流一下.jack9632@163.com

网友L(2006-08-09):
    教你一个好办法,传感器中间先抹上黄苷油,然后四周用胶封上,效果不错的噢。

这个办法确实是不错的,外夹的就是这样,稳定性差  维护工作量大!

网友M(2006-09-24):
问题主要是探头处的耦合剂中出现气泡,或者管线出现锈皮导致。建议使用插入式探头进行检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N(2006-12-12):
主要是探头的找点,你可以用铁丝拉一下

网友O:
十楼的戚丽红好像很懂啊,我加你了,能给我发信息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O:
好像关键在于发射波和接收波的探头要符合安装要求,否则接收不到信号的

网友P:
看了长见

网友Q(2007-01-12):
探头涂上耦合剂后,应检查发射和接收的波长强度,如果波长小,应调整探头位置.有可能在重新安装探头时,管道上的锈点没处理干净或者周围震动大,钢丝松动.耦合剂要求三个月更换一次,探头和管道中间不能存在空气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