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现CCALGRTSERVERS.EXE出错的求助

楼主(2006-05-06):
最近我安装step7\wincc后运行程序时,总是在激活程序过程中,运行到报警记录时出错,然后停顿大概半分钟就又回到没有激活前的状态,如此多次始终无法运行程序.后来我在属性配置里将启动顺序设置中的报警记录选项去除终于能运行程序了,但是进入之后却发现所有趋势\报警记录都没得显示.所以很无奈,不知道怎么办好,而且更严重的是我卸载软件重新安装仍然如此,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朋友们能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处理,真的很感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siemens授权是不是不能移动到U盘?我今天搞了一下,不见授权移动效果,可是U盘却无缘无故已用空间十几兆,真是没辙.

网友A:
使用wincc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不要使用中文作为项目名或者项目路径
2 该装的wincc补丁就应该装上去

你没有说明你所使用的wincc版本,这个问题只能提供一些普遍的解决办法。
wincc5.x    安装wincchotfix补丁
wincc6 sp1,sp2   不要使用中文作为目录名或者项目名
wincc6 sp3   安装wincchotfix补丁
对于6.0版本,如果以上办法无效,请检查你的消息队列服务是否正确运行。
可以使用U盘,但是U盘必须是那种插入机器后显示为本地磁盘的那种,显示为可移动磁盘的U盘是不能用的。

楼主:
真的很感谢yuanle能够这么详细地回复我的求助。我用的是WINCC5.1,我当时好象真的没有安装补丁,可是我以前在另一台计算机也是这么安装的,它就能运行得很好,项目路径也是跟我现在一样用的中文名字。你能告诉我出现CCAlgRtServers.exe出错的具体原因吗?它是指什么意思呢?真的很谢谢!

网友B:
wincchotfix补丁在什么地方找啊。盘里没有!

楼主:
我的WINCC5.1里自带这个补丁,你们如果有这个软件,应该也有的.

网友C:
winccv5.1与step7v5.2不兼容,需要另外安装step7v5.2sp1及HOTFIT,均在step7v5.2安装光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