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路中零线电流在什么情况下超过相线电流

楼主(2006-05-06):
     三相四线电路中零线电流在什么情况下超过相线电流!(三相相线中的电流是平衡的).并且会达到相线的2.5倍/接近3倍?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接不人会有这种事的!

楼主:
   我公司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B:
我也是听说,负载会有影响,论坛里好象有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的,他的负载全是电脑,虽然三相负载平衡,三相电流也平衡,但就是零线电流太大,好象说是谐波影响的,在电源侧加个滤波器就能解决问题,不知楼主是什么负载?

楼主:
我的全是日光灯(奇利牌)害的我全换了!!好几万啊!

网友C:
您把镇流器欢乐就行

网友D:
我认为零线的中线点发生了偏移,零线对地产生了电压,也可能是零线和地线混在了一起引起的.三相平衡不能说明中性点不发生偏移的.

网友E:
相电流平衡时,各相的基波电流在中线是相互抵消的,中线基波电流之和为 0; 但奇次谐波在中线不能相互抵消,会在中线产生电流; 你可以这样设想,若各相线有同基波(50 HZ)电流的初相位同相位的三次谐波(150 HZ)电流,这时三相的三次谐波(150 HZ)电流便相差基波(50 HZ)的 120 度,也正好就是三次谐波(150 HZ)的 360 度,中线的三次谐波(150 HZ)电流将不能抵消,不再为 0,其幅值等于各相三次谐波(150 HZ)电流幅值之和. 当用电负载的电流波形有严重畸变时,请你关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负载大部分是日光灯,想不明白是什么问题,那位可以给我们从原理上分析一下。

网友G:
to泡泡虫
是电子整流日光灯吧,如果是就同楼主说的一样,也同网吧全计算机负载一样。
已有多例同样帖子了。

楼主:
  我同意亦云人云的看法.我这里有日本横河的电源分析仪.由于当时设备少一样配件,检测不到零线.只检测到三相线.在矢量图中电流的角度有一定的偏移!

网友H:
说实话,我不很相信,你应该是用仪表测量的,我一直怀疑测量的准确性,干扰问题,我记得原来的对讲机靠近指针万用表发射,表针会跑到头,你可以在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在零线上串一个阻值很小,功率大的电阻看一下结果.

网友E:
网吧,电子镇流器用的是类似的全波整流电路.
全波整流的开关电源电路,会造成输入电流波形的奇次谐波失真,从而造成中线电流较大.

网友E:
基波和三次谐波电流示意图: A相基波和三次谐波电流 B相基波和三次谐波电流 C相基波和三次谐波电流 从中可以看出,中线的基波电流相互抵消,三次谐波电流相互叠加。

网友I:
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H:
现在大部分单相直流电器是全波桥式整流,后面是滤波电容.功率因数超前.三相如变频器,晶闸管直流电源是三相半桥整流(6个二极管).功率因数也超前.两者都产生谐波.但我认为能量不足已左右中兴线电流,只能干扰仪表污染电网,击穿电器薄弱点.你测的电流应该不是真实电流.

网友J:
学习中,长见识

网友K:
我认为是干扰问题,你换成FLUKE的试试!

网友L:
谐波会引起,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I:
若是楼主说的情况,则四线零序电流不为0,漏电开关是合不上的.建议用动作电流较大的漏电开关接上试一下.

网友M:
谐波会在中线产生大电流

网友N:
下面引用由怪人在 2006-5-8 14:54:00 发表的内容:
  若是楼主说的情况,则四线零序电流不为0,漏电开关是合不上的.建议用动作电流较大的漏电开关接上试一下.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检测误差

网友O:
谐波在中线产生的电流应该是感应电流,也就可能是干扰性的,日光灯是感性的,如果检测工具又是感应式的,那测出的电流一定很大

楼主:
   大家想一下.表的问题再大.零线三分钟就烫手.伴有震动.很明显是电流太大

网友H:
请把问题说清楚.负载情况等,顺着线路查一遍.我可以抽空实验一下.我遇到不少所谓匪夷所思的事情,到现场一看,是有别的问题.

楼主:
   毕兄:
       今天我有做了一次.是星辉牌电子镇流器,零线电流差不多是三相之和.
      现在我每进一批镇流器,都进行实验.不行退货!!!

网友E:
较好的镇流器或开关电源应该具有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国产镇流器通常不加 PFC 电路,因为加 PFC 电路后,成本上升很多.
看来李同庆先生需要买有 PFC 的电子镇流器.
参考:http://www.baidu.com/s?wd=PFC++%B5%E7%D7%D3%D5%F2%C1%F7%C6%F7&cl=3&tn=yokcom

网友P:
这是非正弦周期量引起的,三相四线制电路的线电流中可能含有零序谐波,(可参看电工原理)。而从你的情况来看,非正弦周期量的产生,则是因为电子镇流器对电源的污染造成的。在几年前的《电世界》上,就有文章认为,电子镇流器的安装数量不宜超过总的镇流器数量的三分之一,否则,极易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Q:
较好的镇流器或开关电源应该具有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国产镇流器通常不加 PFC 电路,因为加 PFC 电路后,成本上升很多.
同意此说法.再好一点就是加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APFC)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已经基本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G:
TO李同庆
能说说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R:
你量过三相线电压吗?有时开关坏了电工会把坏的那相并在另一相,那么就会使零线电流大.不要想得太复杂,别的网吧为什么没干扰.

网友S:
谐波的影响,你们的整流设备多。

网友F:
    摘自1991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电工安全技术》。
    主干PEN线带电的原因:除断线和三相不平衡以外,还有以下几种:
   1、电气设备绝缘水平下降,泄露电流增大而产生带电。
   2、线路阻抗太大:(1)PEN线连接的接触电阻过大。(2)线路太长或截面过小。
   3、相线碰壳或接地,造成变压器中性点飘移,出现对地电压使PEN线呈现带电现象。
   4、低压回路单相设备采用“一火一地”用电,造成PEN线带电。
   5、场所强电磁辐射、静电感应。
   6、TN系统的接地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接地系统项链或距离太近引入了高电位。
   7、TN系统结构损坏:(1)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有的采用TN系统保护方式,有的采用IT系统的保护方式,或者原采用TN系统形式,然而有人为因素使接地装置与PEN线断开。即为TN--IT系统混装现象引 起PEN严重带电现象。(2)TN系统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错接相线。

网友T:
亦云人云 云之有理! 换个标题又讨论一通!? 现在是“三相四线电路中零线电流在什么情况下超过相线电流”,上次是“<讨论>奇怪的故障,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见: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0149

网友H:
我测试了几个照明场所,是成品照明,虽然没有几千只灯管,但每个成品室上百个是有的,三相单独供电.而且在最前端,因为这种环境是照明是在任何状况下是不允许停电的.零线电流很小,全是电子镇流器.
三相四线电缆,一般零线比相线小一级.近几年,商业炒做谐波的危害,太过,还是把谐波弄明白再讨论,谐波能量有多大?电压和电流的区别,电流可是实在的东西.除非误测和计量不准.

网友U:
这个还的确是个问题呢
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
有机会我要量一下看看

网友V:
零线带电电压超过220V,在检修变压器拆除零线时.电源切到柴油机发电

网友W:
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X:
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大家想的太复杂了,我认为中性线接地不良导致。

网友Y:
是不是你所用的线的电流不够啊,才会发热

网友Z:
我公司开发了一个产品,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已在多家商场运行了,效果不错。不用换那么多了。而具电费还下降了5%左右。
发邮件给我,我帮您分析一下。mrlqt@163.com

网友Z: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力系统已经不是单纯的正弦交流的了,在节能产品投入系统的同时,也为系统带来了大量的谐波。除3N次谐波外其它的谐波大部分可以在系统内部被吸收转化抵消。3N次谐波的特点就是在N线上叠加,基本为相线3N次电流的和,所以负荷平衡时N线还会有大电流通过,有时会大于相电流,甚至是相电流的几倍!可能导致N线发热而烧毁,产生零点飘移而使用电设备损坏。

网友H:
做技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真理就是真理.问题先理论,再实践,理论都讲不明白,不要进入实践.商业吵作.先说服我.

网友E:
既然"交天下朋友"说
我公司开发了一个产品,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已在多家商场运行了,效果不错。不用换那么多了。而具电费还下降了5%左右。
请"交天下朋友"不妨仔细说说"产品",讲清楚理论,道明白实践,证明无半点虚假和商业吵作.

网友AA:
功率因数的问题,测一下吧。

网友AB:
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AC(2006-06-12):
 支持泡泡虫的

网友AD(2008-11-26):
引用 网友AB:
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AE:
主要是线路谐波问题!

网友AF:
谐波电流可引起相线及中性线过载,尤其是引起中性线过载。以三次谐波为例,当三次谐波电流含量为X%、负载电流为Y安时:

网友AG:
确实是学东西了,不过我也觉得应该没那么复杂,再查查线路。

网友AH:
是不是變壓器中性點偏移.?

网友AI:
哇,这么厉害,唉呦,看来以后要做好质检这一关啊,不然弄些烂东西过来岂不害死人。

网友AJ:
我们公司全部用的电子镇流器,一点问题都没有,要查查其它原因。

网友AK:
那是因为你使用的都是单相的负载,而非三相的负载。对于平衡的三相负载而言,线路的矢量和为零,零线的电流为零;   但是对于单相电路而言,零线与相线上通过的电流相等,三根相线共用零线的 单相设备但并不是三相设备,因此通过零线的电流约为通过相线电流的2-3倍!!

网友AL:
我觉得有道理,gi

网友AL:
觉得有道理,只是我不懂。

网友AM(2010-08-06):
学习了,我真的有点不相信,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AN:
这个可能是三相负载不平衡吧,平衡的话零线的电流会为零

网友AO(2016-11-20):
零线电流大于三相相线电流是因为三相全波整流负载引起的,如电脑和LED显示屏等负载,当三相正弦波电压加在三相全波整流负载上时,其回路上的电流并不是三相正弦电流,而是三相交流方波电流,由于三相交流方波电流流入零线时没有相互抵消,而是相互叠加,这种叠加并非三相电流在零线上叠加,而是在一个正弦周期内正负方波电流频率增加三倍而形成的电流叠加,但交流电流表测量结果为电流增大,所以对于三相全波整流负载零线上电流是相线电流的三倍。

网友AP:
说实话,我不很相信,你应该是用仪表测量的,我一直怀疑测量的准确性,干扰问题,我记得原来的对讲机靠近指针万用表发射,表针会跑到头,你可以在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在零线上串一个阻值很小,功率大的电阻看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