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H无协议通讯

楼主(2006-05-06):
能否给一个欧姆龙CP1H的485口无协议通讯的例程,用TXD,RXD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要一份啊,同求
linlincancan@163.com
QQ:65298151

网友B:
自己看手册,上面都有;不过无协议通讯不在于命令,而是数据的同步性

网友A:
那如果我用在一个串口上接了五个OMRON的温度表和一个别的设备,温度表我知道怎么弄,那个另外的设备通讯时怎么识别呢?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C:
问题不在于用的是谁的设备,或者说什么设备,关键在于该设备的通讯格式。

网友D:
看那个设备协议是怎么样的。

网友B(2006-06-14):
现设置两台通讯格式,然后一台编发送程序TXD,一台编接收程序RXD,发送程序包括,首地址,发送字节数(你可以用DM区).接收程序也是一样的,用AR805,AR806判断发送和接收结束(具体用法看手册)。发送的数据中要包含数据校验,因为无协议没有校验,数据可能乱七八糟,要自己编校验。接收结束后如果校验正确则收下此包数据用赋值指令。还有些细节自己去实践吗,只是给你些我做程序的思路。自己好好研究吧,重要是同步!!!!

网友E(2006-11-14):
我按手册 LD I0.00
         AND A392.13
         TXD D100,#0101,10

串口设置是:RS232, 9.6,8,1,N

为什么当I0.00接通时,PLC没有数据发出?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网友F(2010-06-24):
我按手册 LD I0.00
AND A392.13
TXD D100,#0101,10

串口设置是:RS232, 9.6,8,1,N

为什么当I0.00接通时,PLC没有数据发出?

网友F:
我按手册 LD I0.00
AND A392.13
TXD D100,#0101,10

串口设置是:RS232, 9.6,8,1,N

为什么当I0.00接通时,PLC没有数据发出?

哪位大哥解答一下

A392.13 怎么一直都是 0(off)?

网友G:
OMRON   CP1H   支持的所谓的无协议 通讯, 灵活性太差,主要是某些通讯参数格式是写在你系统存储区的,用户不能更改!   很死板, 不如Siemens  的,  做过西门子的自由口通讯的可能有所体会!

网友G:
连简单的ModbuS 协议也不能很好的支持!

网友H(2010-09-14):
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份的,chen_521012@126.com,谢谢啊

网友I:
你用没用过OMRON设备做过无协议啊,做不好就怪PLC,再说本身价格就那样,性价比,你嫌不好买西门子就是了。。。无协议的例子OMRON的FA网站上不是有么。再说无协议不好用不会用协议宏啊

网友I:
CP1H做modbus还有简易主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