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代码请教

楼主(2006-05-06):
__object *pdl=NULL;
__object *pic=NULL;
__object *obj=NULL;
int iCount;
char cSelected[300];
double dIndex;

pdl = __object_create("PDLRuntime");
pic=pdl->GetPicture("");
obj=pic->GetObject("lstBox1");

for(iCount=0; iCount < obj->ListCount ; iCount++)    {
    if(obj->Selected(iCount)<0)    {
        strcat(cSelected, obj->List(iCount));
        strcat(cSelected, "  ");}
}

请问
1__object *obj=NULL是什么意思??
2if(obj->Selected(iCount)<0)括号内的条件是什么意思??
请指教

网友A:
1 结构指针OBJ指向空
2 意思是指针的成员selected函数的返回结果小于0

友情提示:
本人已经回答你很多关于wincc脚本的问题了,其中大量问题都是涉及到你C语言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C语言的基本知识,建议好好复习你所学习的C语言知识。

网友B:
??
不是很懂

楼主:
yuanle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可是我在c中没有找到关于__object类型
我认为是定义一个对象啊.
第二个obj->Selected(iCount),是指对象obj中的成员select吗?
为什么还有一个(icount)

网友A:
你应该注意的是,任何编程语言都有自定义结构的能力,当编程中使用自定义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在标准的语言中找到这些用户自定义的内容呢
函数就不能作为成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