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怎样才会产生接地短路故障

楼主(2006-05-07):
小弟 现在管理一台行车
现在老是出现 主回路跳渣的情况,我的行车上 有主小车运行机构 有拖令电缆

现在电缆磨损比较严重,我认为可能是电缆接地短路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行车是用直流电控制的?这个故障原因很多,有电动机的问题,也有回路的问题,电缆破损厉害的就更换了,回路比较简单的,慢慢查吧。

网友B:
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
http://china.53trade.com/?llp0507

网友C: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