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急求:安川变频器PID用法

楼主(2006-05-07):
[b]我是新手,请各位大虾帮助一下,安川变频器中关于PID控制的选择有'偏差用D控制','反馈值用D控制','频率指令+PID输出,偏差用D 控制','频率指令+PID输出反馈值用D 控制',这几种用法有什么区别,其中的D是指什么?谢谢[/b]

网友A:
D是指微分

网友B:
咨询安川代理:02089225391

网友C:
模拟量输入A1端子做主频率指令
A2为0V平衡位PID目标值
A3反馈量输入0V~-+10
+v为正反馈-V为负反馈
使偏差量达到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