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用VB采集数据,能不能用文本文档保存数据?(数据递加的写入)

楼主(2006-05-07):
我的卡是1716,用VB采集数据,能不能用文本文档保存数据?(数据递加的写入)
能不能每隔一个小时(时间可调)自动建立一个文档,以开始或结束时间为文件名?
或者用.ini或dat格式也可以
我是新手,又急用,各位前辈帮帮忙,谢谢谢谢!
或者用VC也可以

网友A:
文本是可以的,但还是建议你在VB中使用DDE直接把数据导入到EXCEL中保存,这样最好。
也可以使用数据库编程,存入ACCESS,还可以使用SQL。
方法很多,看你方便了。

网友B:
同意太阳光尘的观点,我用PCI1753编程,文本文件保存数据,结果一个月就生成了几千个TXT文件,占用了1G的磁盘空间(压缩后不到2M!),后来改用ACCESS,到现在2年也才几十兆的数据.

网友C(2006-11-12):
用VC可以将其另存为Txt、Excel文件,不过我们是一次实验一个文件。开始时间定义为记录第一条数据。可以以采样频率的十分之一记录保存到硬盘以减少不必的冗余。
PC工控软件项目编程
本公司长期致力于根据客户项目定制开发功能强大、性能稳定的工控软件。其他技术背景有图象处理、模式识别。并与冶金行业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主要功能有:电脑实时显示曲线图、产生报表、报表的保存查询打印、曲线数据可转Txt、Excel文件保存、监控报警、参数设置等。
接口部分有:各种AD卡(可提供)、电子秤用232串口、温度有422、485串口协议与KP、DP表双向通讯。
项目定制内容有:接口、报表、公式等。欢迎商谈其他模块。
付费方式:可行性分析后才约定编程费。
本公司联系方式:tasbbon#gmail.com 来信发送程序截图及程序功能展示。

网友D(2007-12-12):
“存入ACCESS,还可以使用SQL”是不是太慢了?

网友E:
好啊!打印一份原代码寄给我行吗?短信联系13977734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