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轴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6-05-07):
我想测沙箱内某一点的空间三个方向的位移!请有能力的朋友给予指点,推荐产品和推荐好的建议,方便的话请与我联系:13861310833  jason

网友A:
光栅尺,编码器,磁栅都可以,一个方向装一个。
021-54807896

楼主:
首先谢谢“日月剑”仁兄的回复!可问题不能解决,分析如下:
1.光栅尺是需要读数头的,而且读数头和尺的距离是靠的很近的,是无法测空间的某一个点的位移;
2.编码器和磁栅就更不可能的了;
3.我是要测沙子内部的某一个点,我设想:最好是用某个传感器放在沙箱内部,然后在外面加一个接受器,传感器可以是有线的。
  不知哪位高手,可以指点,谢谢!

楼主(2009-03-23):
给仁兄,我的这个项目已开始启动了,但是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请给位给点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