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谁熟悉电动葫芦的上下按钮开关

楼主(2006-05-07):
谁熟悉电动葫芦的上下按钮开关,我想把它改为脚踏式的,用两个脚踏开关和两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谁能帮我改一下出个图纸下来
谢谢了

网友A:
恐怕不能改,因为电动葫芦有六个动作方位

网友B:
就是点动按钮

网友C:
你用脚踏开关来控制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的触点来替代电动葫芦的上下按钮开关的触点不就行了嘛

网友D:
直接改不好改,电动葫芦上的按钮是有两组相当于单刀双掷的开关.一般的脚踏开关上,可就没有这样的开关.
真的要改的话,还得做外部电路.

网友E:
你的电动葫芦只做上下运行吗?用了脚踏开关后,电动葫芦开前、后、左、右时怎么办?光就用脚踏开关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这个问题,我认为太没有回答的价值了!

网友F:
2个脚踏开关恐怕很难实现

网友G:
脚踏开关与继电器数目太少

楼主:
我只控制它的上下运动,我看过它的按钮了好像只有4位,我想用两个小的继电器(HH54P)的做一个外部的电路控制,我看了看好像可以做到,但是我不敢确定,所以向大家求助一下了。
方法:用继电器1的两个点控制它的一个正转;用继电器2的两个点控制它的一个反转,用脚踏开关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帮我看看是否可以啊。
谢谢了

网友H:
改的像跳舞机一样

网友I:
继电器1与继电器2应该互锁

网友D:
呵呵,楼主只要上下两个能用脚踏就行了,大家倒挺他想得太多了.
如果用脚踏控制也是很简单的呀,典型的正反转控制呢,入门的书上一般都会介绍.

网友J:
是什么场合需要用脚踏的

楼主:
自己向房顶拎东西啊

网友K:
要实现这种功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有这种必要吗?在现场上有实用的价值吗?你还不如问怎么用两个脚踏开关和两个中继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就好了.

网友L:
把按钮的4根线接在脚踏的上就行了吧,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M(2006-06-13):
这个太简单了,QQ:157840448,我给你图纸

网友E:
只改上下运动没问题!只是你的电动葫芦不作前后左右运动吗?我想改成遥控的不是很好吗?成本也不高!

网友M:
你在那里呀
在深圳我可以帮你

网友N:
"把按钮的4根线接在脚踏的上就行了吧,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O:
这个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