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利用时间继电器的周期工作求助

楼主(2006-05-07):
现场是两台电机定时切换,我想用时间继电器完成,可我把图纸设计好之后,又发现了点问题.想求助下大侠们,如果是你,你怎么设计该电路???我的图纸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A:
是要瞬时切换还是要间隔切换?

网友B:
什么问题

楼主:
瞬时切换

网友C:
我想这个应该很简单的,但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图传上去!
我觉得用时间继电器是可行的!

网友A:
那就好办,可以采用电子时间继电器(JSCF-1)。它其中有一个工作状态叫周期工作状态,且时间可调。用它做,电路会简单一点。

网友D:
聽 edm: 的,應該可以的!

网友E:
我想问一下那个叫做EDM的大侠我可以和他交个朋友吗?

网友F:
应该用三个时间继电器就能实现。

网友A:
本人愿意和各位从事电工的人诚心交友。
楼上的,我跟你说啊,用三个时间继电器确实太一般了,电路也弄复杂了。现在有很多新器件,我们要注意掌握使用。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只用一个电子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楼主:
电路我已经设计好了,用了两个时间继电器,大家看看对么,或者有没有改进的方法,就象edm说的怎么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完成,
KM1 KM2 接触器
KA1 KA2 时间继电器
一上电,KM1得电,电机1启动,同时KAI 得电计时,10分钟后,KA1常闭断开,KM1停止,KA1常开闭合,KM2得电,电机2启动,同时,KA2得电计时,再过10分钟:①
KA2的常闭断开,KAI线圈立即失电,KM2停止,KM1再次得电,电机1启动。②KM2线圈失电,KA2线圈失电,所以KA1重新得电计时,如此便可重复。

楼主:
哎呀,我画的图呢?我在电脑上画了半个小时呢!!5555555~~~~~~~~~~~~~~~

网友A:
如二个马达运行时间是一样的话,我向你推荐一个可以实用的电路图。将时间继电器设置成周期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