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组态求教

楼主(2006-05-07):
我公司用RSVIEE SE软件做了一套监控界面,可自从起用后,每隔一个月,组态界面的适时数据显示会自动消失,没办法,只有重起计算机才能恢复,请教各位老师,这原因何在?如何解决?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确定你的FACTORYTALKS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B(2006-08-01):
你说得不太清楚,能把现象说的更明确点吗

网友C(2006-09-21):
先讲一下你的通讯方式,然后才好判断

网友D(2007-04-09):
你说的明确点最好考个图这样好回答

网友E(2008-01-25):
是不是授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