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铝母线排上能否接铜端子和铜导线

楼主(2006-05-07):
使用铝母线排上能否接铜端子和铜导线?谢谢

网友A:
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那样作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啊?能说下吗?

网友C:
铜鼻子最好搪锡或使用铜铝过度排。

网友D:
可以,因为是螺栓连接,当然合适的处理更好.

网友E:
铜和铝在带电环境下运行时会出现物理性质的变化.最好不要那样作.

网友F:
頂,楼上所説的

网友G:
可以的,

你用铜铝过渡端子,机电市场有这个产品的

网友H:
把端子规格放大一级,加点导电膏,只要不过热没问题.

网友I:
最好一定用铜铝过渡线耳。。

网友J:
铜铝直接接触,容易发生腐蚀!!!造成安全隐患。

网友K:
用铜铝过渡端子就好啦

网友L:
对!
用铜铝过渡端子就可以

网友M:
如果空开上面用铝排,空开下面用铜导线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N:
应急时给铜鼻挂点锡

网友O:
加点导电膏铜鼻子搪锡或垫一片薄的搪过锡的铜片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的铜真贵啊!

网友P:
不能.电化学腐蚀.用过渡接头.

网友Q:
不要那样接在一起,因为铜铝接在一起容易氧化,接触电阻增大。

网友R:
千万不要那样做

网友S:
超过80A最好不要那样做

网友O(2006-08-13):
给铜鼻挂点锡,用点导电膏

网友T:
千万不要那样做.时间长了以后,接点会存在电腐蚀而发热,引起火灾哦

网友U:
不可以,那样接点会发生电化学腐蚀而发热!最好是用同种材料,或者给同线鼻搪锡!

网友V:
如果你在接触面处理的非常好,并且接触压力足够的话  是可以的

楼主(2006-09-23):
还是放弃这样做了

网友W:
最好不要.不过.铜铝鼻子过度也可以的.

网友X:
正规方法是把铜接线耳搪锡处理,然后再连接.当然,我说的是大负荷的情况下.

楼主:
我们的确做了搪锡处理

网友Y:
最好不要.铜铝鼻子过度是可以的.

网友Z:
铜和铝在带电环境下运行时会出现物理性质的变化,铜铝鼻子过度一下.

网友AA:
不能把铜和铝接在一起,那样会发生电化学腐蚀。造成接触面电阻增大,发热并烧坏接触处。这和接触面大小没有关系,接触面大了时间一长也不行。
  在大学的物理中有一节叫物理化学,专门讲这点。
解决办法:用铜-铝过渡接头,市场有售。或者接触面镀银、镀锡均可。

网友AB:
应该挂锡吧!

网友AC(2007-11-10):
平时做起来好象也没有这么多限制。

网友AD:
  不能把铜和铝接在一起,那样会发生电化学腐蚀。造成接触面电阻增大,发热并烧坏接触处。这和接触面大小没有关系,接触面大了时间一长也不行。
  在大学的物理中有一节叫物理化学,专门讲这点。
解决办法:用铜-铝过渡接头,市场有售。或者接触面镀银、镀锡均可--------------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