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的作用有什么

楼主(2006-05-07):
控制变压器作用是什么?是保护电器?还是防干扰?还是防止触电?谢谢

网友A:
一隔离;二方便获取合适的电压。

网友B:
一隔离防止触电;二方便获取合适的电压

网友C:
隔离;方便获取合适的电压。防干扰. 安全的作用大一些

网友D:
为什么不早看呢?

今天上午我师傅还问我呢
'没有回答上来

网友E:
能具体谈一谈是怎样防止触电的

楼主:
控制变压器次级是否允许短时间短路

网友F:
隔离,安全,有多的电压可取

网友G:
主要是隔离作用,同时提供多种电压。对于抗干扰特别是共模干扰有效。

楼主(2006-08-17):
电源进线为三相四线380V,主电路使用380V,控制电路使用220V,是否有必要为控制电路使用380/220V控制变压器,和直接使用1P+N的电源相比有什么好处

网友H:
  能具体谈一谈是怎样防止触电的
-------------------------------da

单相接触,很难构成回路

楼主(2006-09-23):
防止触电应该指对地电压吧

网友I(2009-06-06):
想买控制变压器的到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416678901.html有联系电话

网友J:
顾名思义,控制变压器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控制电源,如要安全请购买隔离变压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隔离作用,同时提供多种电压。对于抗干扰特别是共模干扰有效。

同意  ,     控制变压器作用:隔离,抗干扰

网友L:
还有一个作用,利用磁通量控制电压的浮动。

网友M:
控制变压器作用:隔离,抗干扰 ,方便获取合适的电压.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源进线为三相四线380V,主电路使用380V,控制电路使用220V,是否有必要为控制电路使用380/220V控制变压器,和直接使用1P+N的电源相比有什么好处

楼上的一样

隔离 抗干扰 方便获取合适的电压

单独的给控制回路供电,提高1次的安全运行和2次可靠性

网友O(2009-11-08):
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网友P(2012-04-20):
1、隔离防止触电;

2、方便获取合适的电压;

3、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