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最短加速时间为多少?

楼主(2006-05-07):
三菱伺服电机最短加速时间为多少,另外额定转速为3000转的电机最大能走多快的速度.求助各位大侠,急啊

楼主:
是位置控置模式哦,如果有速度控制模式的建议也行

网友A:
最短加速时间?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抛开所有的控制、电器知识,回到中学时代,至少要有加速度和末速度才能算加速时间,要有质量和力才能算加速度吧?

网友B:
惯量和力矩(设加速时间为电机给定值)严格匹配的情况下,加速时间是否就能达到电机参数中给定的指标呢?

网友C:
TO:小李
   可以啊,如果做不到,你大可以提出质量不合格,要求退货赔偿。关键是检验条件与数据要有权威性,哈哈,其实,所有的指标都是有条件的。

网友D(2011-09-08):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数值啊

网友E:
同为额定3000rpm的电机,力矩规格不同、转子惯量不同,加减速能力都不同,但就阶跃响应而言,从5~6ms到10~20ms范围都有可能。

网友F:
视负载而定,空载加速可以在ms级。大负载场合在0.1s数量级。可以通过计算得出。先将负载等效在轴上的惯量,根据电机的有效力矩(额定转矩的70%~80%),计算出可用的加速度。加速时间很容易得出。

网友G:
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可以做到10毫秒的

我公司是专做西门子伺服电机的 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H(2013-08-27):
引用 网友A:
最短加速时间?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抛开所有的控制、电器知...

 你真是个奇葩

网友I:
我们的电机可以做到5ms以内。

网友J:
  你可做一下实验,你的负载要是不大的话就设置 0 时间起动 1!

网友K:
1、三菱伺服电机最短加速时间为多少?没有答案!

2、因为加速时间决定电机的额定转矩以及负载的轻重、惯量的大小;

3、可以用试验的方法:

1)加速时间长,电机电流小;

2)加速时间短,电机电流大;

3)你只要观察电机电流的大小,就能找到一个最短加速时间,这个时间的电机电流可以是额定电流~3倍的额定电流之间!

4)如果加速时间长,电机电流不宜到3倍的额定电流,在额定电流时才是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