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电机哦?帮帮忙了

楼主(2006-05-07):
本人想学习一些有关电机选型的知识,比如说如何根据风量等来选多大的电机?有知道的网友朋友们帮帮忙了,听说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哪位知道啊?

网友A(2008-11-15):
根据负载来选啊,计算转矩

网友B:
仅仅知道风量无法算出电机功率,还需知道风压、以及风机效率。

如果是特殊用途,如输送的空气含有较浓的其他物质,或者空气温度已经不是常温,还需要进行相似换算。

总之,采用风量、风压计算电机功率只能是理论上可行,真正有效的选择仍然是查风机样本。

网友C:
“比如说如何根据风量等来选多大的电机?”

功率 =  风机进出口压差×风量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