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标准流量孔板所应配置的变送器及二次仪表的设置

楼主(2006-05-07):
一般我们在测量流量时所用差压变送器(二线制),其输出的信号所表示的意义是什么?是差压还是直接的流量?在相应的二次仪表设置上有什么要求?(如是否需要开方等)?请哪位高手详细指教.如有资料请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标准流量孔板测量流量时产生的差压与差压变送器的输出是线性关系;输出的差压电流需要在二次表上开方运算。
差压变送器可与我公司生产的二次流量表AI-708HI4流量积算仪配套使用,同时给差压变送器供电。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