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rs命令只能发送3或4个字节

楼主(2006-05-07):
程序是这样的. 时间紧迫,小弟只写主要的语句哈
ld m8002
mov h0081 d8120 //81和0c81都试过
set m8161
ld m8000
rs d50 k10 d100 k10
mov h7e d50
...
mov h0d d59
ld x001
pls m0
ld m0
set m8122
就这样,我每次发送只能发送3或4个字节,分析好久仍很疑惑.
希望达人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问题.拜谢

网友A:
不要用LD M8000,发送完成后把,发送完成标志位复位。最好再看看它的编程手册。我正在用台达的RS指令,它们差不多。欢迎看看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看你的程序,似乎没什么问题。
你是用什么来接收的,接收那边程序有没有问题? X1的输入频率是多少,会不会太快而超过RS的发送速度?
还有,你未列出的其它部分程序有没有可能有发生冲突的地方?
QQ:505122029

楼主:
这个测试程序,只有rs这一段代码。
我用ld8000只是测试方便,我改过ld x1,也是这样的
上位机我用的串口精灵接受的,我也怀疑串口精灵是不是拦截的底层的api,后来我用xp自带的超级终端测试,还是收到只收到这3或4个字节。
自于x1的频率,我是手动的。
手册上的时序图,我看过很多次了,我是严格按照三菱的说明来的。
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上面的发送程序基本要素是不是全的,还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小弟以前做过西门子s7200的,用串口哪有这么麻烦啊。哎

网友B:
或许问题正是出在上位机的串口测试软件上,我用过很多串口软件,发现有的软件就是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只能接收几个字节!
建议你试试别的串口软件,如comdebug、scom等等,网上有很多,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C:
你把:LD M8002 SET M8161 改成:LD M8000 OUT M8161试一下.还有,D8120 里边的数改成 H0C81(我一般用OC81:9600或0C96:19200)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几位了,确实上位机接受程序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