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教Step7编程软件应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6-05-07):
请教各位大侠,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在有几个关于Step7编程软件应用方面的问题,还请各位大侠不怜赐教。
1、如何加载特殊功能块,如:SFC。
2、SFC是否需要OB调用,才可以执行程序。

网友A:
1 CALL 指令,用法同调用FC(注意:SFC需要PLC型号支持,如果PLC型号不支持,则调用无效)
2 SFC调用规则同FC,不是必须OB调用,FC,FB都可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