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关于IFIX速度慢

楼主(2006-05-07):
配置:IFIX3.5通过MBE与MODICOM PLC通讯,PLC是双CPU,每个CPU机架带两个以太网模块,上位机是三台PC.
现象:当一套CPU运行时,速度正常.一旦两套CPU同时运行,速度奇慢无比,即使是把第二套CPU的网线拔掉,速度仍然慢,MBE里面的每个块之间的轮询时间已经错开,避免同时通讯的数据量过大影响通讯速度,但是仍然不行!请教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看看单cpu和双cpu情况下以太网联接速度是否有影响先
然后看看单cpu和双cpu情况数据传输协议的命令格式是否有不同。
俺就知道这些,希望有帮助

网友B:
两个以太网模块,应分成两个IP地址且不在一个HUB上进行传输。
否则会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