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

楼主(2006-05-07):
 我公司有台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用的是Heidenhain TNC430系统,最近出现在在做卧式加工时镗空,镗了一半后,旋转工作台180度和激活旋转坐标系,在镗哪个空的背面完了后用三坐标来检这个空,结果同心度差0.1mm,空的椭圆度不差,请问高手应该调整TNC430的那几个参数

网友A:
第一:没几个人知道!同情你!
第二:你们公司有钱!难得!
第三:还没想好,想好了告诉你!

楼主:
输了个错字"空"应该为"孔"

网友B: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师傅告诉我B轴的回转精度可能有点跑了,可能是机器使用周期长了(我原来的单位有46台大型卧加,但工作环境很差)。最后机修师傅来了以后把B轴丝杠搞了搞,参数微调了一下,生产出的零件在送一下三坐标,基本上可以(调的什么参数记不太清楚了,也是海德汉的设备)。
注:不要太相信三坐标或者操作三坐标的人,三坐标也是机器,也是N轴联动,时间长了也会有问题,操作的人员参差不齐,方法也不同,也会产生误差。

网友C:
这种情况本质上是机械装置的问题,要根据0.1的具体相对位置分析是哪个坐标轴出了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你们的回复,我们用环规来效验过,如果不激活旋转坐标系,b 轴旋转定位精度0.002MM应该是正常。现在做的工件没有激活旋转坐标系,都能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D:
本质上是机械装置的问题,

网友E(2011-10-14):
海德汉产品问题解决联系方式:t1902286@sina.com!!!

网友F(2019-08-01):
你好,设备的运动控制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的。我们自己也有研发五轴运动控制系统,带视觉定位,可搭载在点胶涂覆分板等设备上,已在多家上市公司使用。苏州思高技术,技术背景是德国的海归博士,欢迎电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