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关于SCY 21601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05-08):
我现在使用施耐德的SCY 21601通讯模块,用的是TSX 57203的PLC。在使用通讯模块的CHO通道与扫条码的扫码器通讯时,PLC从冷启动状态启动,可是接受到的条码信息是不正确的,然后在硬件配置中的SCY 21601模块的调试界面中点一下Receive按钮就可接受到正确信息,然后一切正常,可是如果给PLC断电重起,上述情况又会出现。
现在由于这个状况,工程无法完成,现向高手求助!!!急!!!!

网友A(2008-03-25):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B(2011-10-28):
SCY 21601的CH0、CH1有什么区别啊?在编程时需不需要指定端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