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小型断路器?

楼主(2006-05-08):
请问如何选择小型断路器?小型断路器的选择要注意那些方面的参数!

网友A:
根据用途来选,首先要知道你做什么用

网友B:
最主要的:分断电流,
当然,还有耐压什么的

网友C(2006-06-15):
还有用于交流还是直流,是否带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D:
小型断路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级数
2,交流还是直流
3,负载,既选择那种脱扣曲线
4,额定电流
5,分断电流
6,需要什么功能,即增加什么附件
7,如果在一些温度或者海拔比较异常的地区,就一定要注意工作温度和海拔高度(比如青藏高原),以及湿度问题(比如海边)。
注意工作温度和储藏温度的区别。

网友E:
按你要保护的电路的额定电流选

网友F:
要注意C:如C25,C子开头的一般用在照明,插座之类的!

      D:如D25,D字开头一般用在动力负载上,电机,加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