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山洋PY2A的控制!!!

楼主(2006-05-08):
我现在有了一对交流伺服电机,是山洋PY2A015A的控制器,电机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有旋转编码器的控制线和接口,但是没有控制口的线,控制口好像有50个脚,怎么才能让电机转呢?谢谢!

网友A:
15A驱动器,位置控制方式下的正脉冲+反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入,CN1接口接26(正脉冲)、47(SG)、28(反脉冲)、48(SG)。编码器线按照说明书接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上位机让他转了。

楼主:
谢谢!
除了这几根线外,其他CN1的线都悬空吗?要不要接外部再生电阻?

楼主:
还有,那三个控制模式从哪里设置?

网友B:
你如果没有设置软件把驱动器拿来我帮你设

楼主:
to:slsysf
怎么拿给你?能在线交流吗?
QQ:37015290

网友C:
山洋15A的驱动器可以对应好多种电机的,首先你要保证你的驱动器设的电机型号和你实际的一样,同时对诸如电源形式,控制形式,正反行程限位等都要知道怎么设的,所以你最好先找个电脑或手操器看下里面的参数.

网友A:
PY系列驱动器挺烦的,需要专用工具去修改参数(手持编程器或者一根专用电脑连接线和PY-SETUP软件),要不没法修改。

楼主:
从哪里能得到这些连线和PY-SETUP软件呢?

网友A:
软件是免费的。但这个电脑连接线比较麻烦了,这个线是要收费的。

网友A:
联系方式已经发到了你的邮箱里面。
补充一下,PY系列驱动器属于山洋早期的产品,现在的主要产品为R系列驱动器。所以我回告诉你PY驱动器用起来比较麻烦。电脑连接线我有一根(非卖品)。

网友D(2006-06-23):
我也有一台PY0需要设置,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E(2008-04-25):
我也有一台PY0A050A需要设置,请各位帮帮忙!!!    求PY-SETUP软件和电脑连接线

网友F:
我也来凑个热闹!!请楼上几位指点一下我的这几个山洋侍服电机可以配到驱动器吗?

型号1为:P50B08050DCS00          电机功率为:500W          电压为:220V         电流为3.9A

型号2为:P50B05010DCS20          电机功率为:100W           电压为:220V         电流为1.1A

网友E:
回楼上,能配到的,R系列就行,2手的我这还有几个

网友E:
山洋伺服电机二手的1500KW以下的电机也有许多,zjttcc@163.com

网友G:
请问楼上是那里的???不知道你那驱动器价格几何???

网友H:
我也来凑个热闹!!请楼上几位指点一下我的这几个山洋侍服电机可以配到驱动器吗?

型号1为:P50B08050DCS00 电机功率为:500W 电压为:220V 电流为3.9A

型号2为:P50B05010DCS20 电机功率为:100W 电压为:220V 电流为1.1A

型号1配QS1A03AA0MC       型号2配QS1A01AA0M5        我是做三洋产品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与我联系,yangpeng790215@126.com

网友F:
楼上你是:http://www.go-well.com.cn公司的吗??你们好象不是做山洋,因为在你那公司网站上看不到山洋的东西哦!

网友I(2008-10-20):
我也有一台三洋PY0A030A需要修改参数,请各位帮帮忙!!! 联系:13400076577

网友J:
维修山洋伺服多年,当然会修改参数,www.chinadzwx.com

网友K:
?? 1楼的回答的挺专业的 ,我想向你请教一下,你前面说的为正反脉冲的位置方式,如果采用位置方式的脉冲加方向又怎么接线呢?

我用的控制卡为GALIL 的DMC 2132,驱动器也是三洋PY系列的,运动控制卡上脉冲输出的端子只有 PWMX 和SIGN。位置方式的脉冲加方向及正反脉冲分别如何接线??? 请不吝指教! 谢谢。

网友L:
“位置方式的脉冲加方向……如何接线??? ”

记得在用户那里看到过译本PY的手册,引脚号记不请,不过手册上面写的还是挺清楚的。工控网好象有三洋的手册。

网友M(2009-03-16):
各位高手: SANYO  PY2C030UOXXXC08的驱动器能读出参数吗?用什么软件能读?谁有电缆线卖?

网友N(2011-10-09):
我有电缆卖! 需要的和我联系。 13352289730

网友O:
我有PY系列电缆 现货  联系QQ:495118878 电话13669851198

网友P:
请问P50B020DXV00的编码器是哪种? 奇怪怎么资料上都没写这种型号

网友Q(2018-09-21):
我也有一套山洋R1系列400W的伺服马达,是用三菱3U的PLC控制的,Y2接29脚,Y6接27脚,26.28脚串2K电阻接24V+参数;SY08设02,Gr811设02;为什么只有一个方向能转动的?求各位师傅指点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