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NP与NPN怎样选择

楼主(2006-05-08):
有种说法:PNP输出接近开关一般应用在PLC或计算机作为控制指令较多,NPN输出接近开关用于控制直流继电器较多。很困惑,不知是基于什么原理这样用的?请求指点!

网友A:
昨天查了下.好象NPN和PNP是按照它的输出电平来分的.
http://www.hycgq.com/product2.htm
这个网页上有NPN和PNP的接线原理图,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B:
  逻辑转换器  产品网址: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accessories/cable/FCA_16NP-2.htm
联系人:鲁先生
电话:025-86893594

FCA 16N/P

在22V直流系统连接20电极扁平电缆(FC20XXX)的情况下,这种16通道转换器常常使用于将NPN信号改变为PNP信号。例如:PNP典型逻辑插片和适配器以及NPN典型装配底座MBS16ADP,适用于3线直流输入信号接近开关和机电接触,而不适用于2线接近开关。

FCA 16N/P-2

同样的转换器不能适用于2线传感器,允许负担1MA过载电流和5MA 负载电流。

FCA 16P/N

在22V直流系统连接20电极扁平电缆(FC20XXX)的情况下,这种16通道转换器常常使用于将PNP信号改变为NPN信号。
PNP典型逻辑插片和适配器以及NPN典型装配底座MBS16ADP,适用于3线直流输入信号接近开关和机电接触,而不适用于2线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