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的项目激活问题?

楼主(2006-05-08):
请教各位:为什么在我激活WinCC项目时,它又自动取消激活项目呢?致使我无法激活我所需要的项目。我在计算机属性对话框的图形运行系统中已经加载了相应的启动画面,但是系统还是出现上述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麻烦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由于您的启动选项中选择激活的项目存在错误或不完整的组态导致的,您可以逐步选择激活,如取消报警选项等方式排除错误。

楼主:
我在启动选项里只选择"图形运行系统"这一项啊!不过我这演示版本的WinCC经常出毛病,刚才在创建完新的项目再重新启动WinCC的时候,有提示说找不到指定的文件.请问:如果按照您说的,因为我选择激活的项目存在错误或是组态不完整,那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了!